新手求助零件上加文字

楼主(2009-04-22):
如何在零件上加上文字,并把文字凸出来!

网友:
是平面还是柱面

网友:
先插入文字,再拉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包覆”命令。

网友:
最简单的是用楼上两位的朋友方法都可以

网友:
如果是是圆锥面  用“包覆”好像做不出来,怎么办呢

楼主:
文字如何插入?我画了个圆形,用包覆可以制出来
在球体,圆锥体上还是弄不出来

网友:
是这样吗?我做了简单的

楼主:
8#楼的同志,能不能说说具体怎么做的?让大伙都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