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米立车传动方案---请教

楼主(2009-04-22):
请问那个高手厂子里面或者见过大立车的?你们见过的立车的传都都是怎么样的???
用什么方法减速?几级减速?

如果工作台载重100T,最高转速16转/分,直径16米,那么工具怎么确定?静转矩要不要算上呢?感谢

网友:
主轴箱还不是齿轮变速,6挡。刀具还不是普通刀具,看要加工什么就用什么刀具。
静转矩可以忽略,因为工作台是静压导轨,有油压连火柴棍都开顶动。

网友:
传动是齿轮传动,我这是10双柱立车 没有2楼那没高级 就只有3档位 1档 2档 加上空档,因为要加C轴--铣轴带分度的 右刀架可以带数控铣头

网友:
带铣头的话可以考虑油马达。

网友:
杭州应该是富春江水利机械厂

网友(2009-05-31):
楼上的见识还是少了,呵呵
16m 24转150t德国席士公司产的

网友:
武重威泰12.5米立车主轴箱。代铣轴。

网友:
齐一厂都出25米单柱立车了

网友:
哦,单柱的呀!把北京世纪坛边装一把刀,那就是世上最大的立车。

网友:
主运动部分:可控硅供电的宽调磁直流电机,通过一个两档变速的行星齿轮箱,带动工作台回转。工作台径向采用高精度双列圆柱滚子轴承定心,轴向采用预载恒流静压导轨并带有温控和温度保护装置,可根据负载和温度,选用合适的流量。在机床突然断电时,设计上考虑了用蓄能器作静压断电保护。静压泵站带有两个蓄能器,在突然断电后,仍能为静压导轨供油15秒,以免损坏导轨。
进给运动部分:溜板和滑枕的运动均采用预载恒流静压导轨,分别以交流伺服电机为动力,由加有预载的滚珠丝杠副驱动。
立柱在床身上移动,采用静压卸荷导轨。
横梁体由前后两部分拼合而成,接合面间用螺栓连接。横梁沿立柱导轨上下移动,采用特殊的静压卸荷丝杠螺母,牙型为锯齿形,液压调整到卸去60%~70%的总负载,仍保持滑动丝杠螺母的自锁特性。横梁升降是通过安装在立柱顶面的交流电机驱动,其动作顺序如下:按下横梁升降按扭→导轨面润滑供油→静压卸荷丝杠螺母供油→松开横梁卡紧→横梁自动上升(下降)到规定位置松开按扭→横梁自动卡紧在立柱上,当横梁下降终止时,还会自动回升10~20mm,以保证丝杠处于上升时同样受力状态。
床身与横梁导轨和升降丝杠均具有防护装置。
机床配有独立的升降走台,在地面和升降走台上均有集中控制的操作台,并配有手持单元。

网友(2009-07-27):
最大的有28米的,我见过的在德国
双柱的,花盘有内外两圈的,车削小工件10米以内用内花盘,还可以镗削

网友:
哦,我上月刚去桐芦那看了那台十八米大的单柱的,真是大家伙,不过因工资不高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