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件如何将气体排出,装配成功

楼主(2009-04-22):
见示意图,两个轴与孔的配合间隙使得有一部分气体被压缩在里面,从而影响装配和使用。而该配合介于过度和间隙配合之间。采用何种方法,解决上述装配时压缩气体的问题?
8 a3 e1 u3 h2 M     谢谢各位前辈、大侠!

网友:
小轴上开孔或者大轴上开孔。

网友:
恩,同意楼上

网友:
设计时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在轴上或辊上开小排气孔

网友:
同意楼上,开个排气孔

网友:
开排气孔或在小轴上开排气槽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要开个排气槽

网友:
如果轴足够上的话,先装一侧的,再推到底即排出了空气。最后装另一侧的就行了吧。

网友:
大辊采用热装的形式!

网友:
一个小轴做成空心轴

网友:
开排气孔就行了

网友(2009-05-25):
对小轴进行液氮冷却,可使装配成为较大的间隙配合,从而将轴轻松装入孔内,这样就不存在空气被压缩的现象了。

网友:
1、加工排气孔
2、两轴并紧从一侧装入

网友:
开个排气孔或者排气槽

网友:
不会设计时就考虑真空装配吧

网友(2009-11-04):
采用热装是个好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主意,操作简单。

网友:
在考虑动平衡时应在对称位置开排气槽。

网友(2010-02-03):
这种情况应该在对称的位置开排气孔,否则影响动平衡。

网友:
一根小轴采用洗扁0.2-0.3的方式,很多销子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的

网友:
用热套的方法比较好

网友:
我看冷装配不错,但条件不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