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环的画法?

楼主(2009-04-22):
是有要用3D 草图绘制成的吗/然后通过扫描?

网友:
3D草图  以前学过一点点   不用都忘记了

网友:
先画一正方体,用三维线连接各个顶点组成封闭三维线,再扫描

网友:
可以实践下,,,,...```

网友:
先画一正方体,用三维线连接各个顶点组成封闭三维线,再扫描
引用 网友A:

那样一条边上的两个环扫描出来的不是都叠在一起了?

网友:
挺有意识,楼主是用SW做出来的吗?

网友(2013-12-04):
三维草绘,然后扫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