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的安装---求教

楼主(2009-04-22):
正在高一个齿轮齿条的传动,现在有点问题就是老是有声音,我感觉是我们人员装配的 问题。向各位大虾求教齿轮齿条装配的资料

网友:
可能的问题,请检查:
1、齿合点是否在节园或节线上;
2、齿轮和齿条在径向是否平行;
3、润滑状况是否良好;
4、齿轮和齿条的加工精度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楼主:
谢谢  这些都没有问题 现在就是在运行中有抖动的想象??

网友:
加工没有什么问题吧,既然怀疑是安装的问题,可以拆下来再装一下,然后再试

网友(2009-05-25):
一是间隙为零或过盈,二是齿面结合部位偏斜。可以上红丹粉进行慢转动,这样可以查看啮合状态。

网友:
同意5楼观点,先测啮合间隙,再测啮合精度。

楼主:
谢谢  各位的指导  搞定了

网友(2010-05-29):
5楼老师真行,支持一下。

网友(2010-07-03):
顶隙不合适过大造成啮合点位置不对产生冲击

网友(2012-02-01):
引用 楼主:
谢谢  各位的指导  搞定了

呵呵,方便说说方法及原因吗?

楼主:
改变了下减速方式加大了1个减速比

网友(2012-03-17):
在我公司曾经装配一个数控落地镗时,也有过这样的问题,X轴为齿轮齿条传动,在没有装光栅尺时运行正常,在光栅尺安装之后出现严重抖动,最后调整的西门子有关的电气得以消除,你们也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