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轴会不会拉断?

楼主(2009-04-22):
各位今天遇到这样的情况。请高手指点一下,如图这根轴是焊接的,在15T力间隔的作用下(拉40分钟停20分钟),这根轴会不会拉断?

网友:
严格来说,首先要看母材的抗拉强度及屈服强度,然后做焊接工艺评定来确定接头的抗拉性能。

楼主:
同志们。发扬一下雷锋助人为乐的革命精神。帮帮忙!我在图上已经说明了钢管和轴的材料请高手帮忙计算一下

网友:
仔细算算      麻烦了点

楼主:
帮忙呀!同志们。自己顶一下

网友(2009-06-02):
帮顶,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自己不会算,也没人帮忙,只好改成实心的轴了

网友:
关键计算起来满复杂的,不是很了解

网友:
理论上刚刚够

网友:
没问题,在没有冲击力的情况下。
我有20T的拉床,帮你试试,呵呵!

楼主:
理论上刚刚够
引用 网友A:

大侠:能不能告诉一下计算过程。先谢了

网友(2009-09-05):
钢管理论计算上是够的,焊接后如果焊材强度是母材的50%也够,只是安全系数小点,只简单计算了一下。45#焊接性能不好,你也可以增加如图的塞焊缝,成本高点而已。

楼主:
谢谢   jscui 社友  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