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如何标注尺寸公差---请教

楼主(2009-04-22):
我在CAD中标注出的尺寸公差上偏差和下偏差都一样(我在格式--标注样式中修改的公差标注),如果在一张图纸中有上下偏差不同的公差,该怎么标注?
请教各位

网友:
用特性对话框

楼主:
那标注样式中还需要做修改吗?
是不是要在标注样式中设制不同的标注啊?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如果不明白,我再给你解释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13178&page=1#pid591880

网友:
网上有很多小插件,可以找一下

网友:
公差一样还用标吗?不如在技术说明中说明一下岂不是更简单?

网友(2009-11-03):
“那标注样式中还需要做修改吗?
是不是要在标注样式中设制不同的标注啊?”
这位仁兄说的对!

网友:
看具体情况哦

网友(2010-03-13):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2010-05-04):
还是不懂  真是啊   郁闷

网友:
我的威望还是不够啊
  要三点 三点到底怎么实现啊

网友:
请问你的那个版本的CAD,版本不同,标注方法也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和我联系,把你用的版本是哪个,说清楚!我的邮箱是:wangjing0813@163.com.

网友:
兄弟,在快速引线里面有!

网友:
一个模板里可以有很多的标注样式,你要设制几种就有几种,可以把不同的公差放在不同的样式中,那你标注的时候选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2010-07-06):
在正常的标注下就可以操作,更改尺寸标注时如公差这样输入1:将想要的公差输入成如+0.10^+0.05然后全选成兰色后点机对话框的a/b就变成公差了

网友:
在标注公差里 有个替换,点那个标就不会标出一样的公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对!!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2010-08-08):
双击尺寸,出现尺寸特性对话框,选择最下面的公差栏,先选择你所标注公差的类型,再填写公差值就可以了,注意下面的公差文字高度选择0.6左右。

网友(2010-10-01):
有没有尺寸公差的破解版或者注册码?

网友:
下载一个辅助软件,就全部解决了,我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