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序卡片一般用什么软件制作???

楼主(2009-04-22):
工序卡片一般用什么软件制作???

网友:
我们是用excel做的

楼主:
那么图是画上去还是插进去的?

网友:
我们autocad和word

网友:
那么图是画上去还是插进去的?
引用 网友A:

是粘贴上去的。

网友(2023-12-15):
用UG做最好了,好插入图纸

网友:
CAPP或者exc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