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弯曲变形---请教

楼主(2009-04-22):
尼龙塑料件,其中有一段为约200mm长、外径10mm、壁厚1mm的管,刚成型时无变形,但是放置几天后管子弯曲变形,而且变形都是同一方向,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注塑内应力,出模时放在温水中浸泡,可改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小弟再请教一下:尼尼龙本身吸水性较强,为什么还要放在温水中浸泡?浸泡后变形改善的原理是什么啊?先谢谢了!

网友(2009-07-05):
尼龙材料就是说PA6 PA66或者增强性材料,对水分敏感,一般注塑成形后进行潮湿处理,用冷水也可以,不过一般比温水时间长,用温水一般3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