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种钎焊炉的异同

楼主(2009-04-23):
我公司有2种钎焊炉。一种是网带式连续钎焊炉,主要做tube fin的芯体,如冷凝器,汽车中冷器之类的;还有一种是真空钎焊炉,主要做bar&plate fin的芯体。
一直以来都是对应的炉子做对应的芯体。我也问过操作这两台炉子的师傅,好像除了芯体用的铝合金复合板材料有不同外,其他都差不多。但我问说,能不能用连续炉做bar&plate fin的芯体,他们都笑着说,没这么做过,不知道行不行。
坛子里高人很多,所以想在这里请教一下,这两个炉子的不同点和相同点,主要是加工工艺方面。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
我认为这个主要区别是tube&fin和bar&plate的区别,不是炉子,两种产品的要求不一样,所以要求的炉子就不一样,所以先研究一下两种产品的区别

网友:
连续炉做低压产品,1~2公斤的那种,真空炉做高压产品,10~20公斤的。由于压力不同,产品结构也不同。

楼主:
那如果用连续炉钎bar&plate fin产品,可行吗?

网友:
只要能达到你的产品要求,哪种炉子都可以

楼主:
那我就奇怪了,为什么我们公司只用vacuum brazing furance 做bar&plate fin 芯体,只用continuing belt furance 做tube&fin 芯体。里面肯定有什么“秘密”吧。

网友(2009-05-27):
About this case why not to communicate with your internal technical guys, I think there must be someone know that. Whatever position you are the communication skill is very important for you to improve you career.

楼主:
"free7307" thanks for your good advice.I just thought here is a prefessional forum ,maybe I could ge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it .but actually ,I am wrong.anyway ,thanks all the same to all gu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