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插入块以后怎么设置XYZ比例?

楼主(2009-04-23):
每次我都是感觉大小差不多了就插入进去,感觉这样是不是不准确啊?

网友:
问题很笼统,不过做成块插入时,是可以设置XYZ轴比例的.不知道你画的图是不是按1:1?

网友:
那在二维做图中,插入图片时,是不是也可以设置XY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