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泵与高压阀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09-04-23):
请问:高压泵与高压阀是怎么连接的?
阀就是那种单向阀,各尽所言啊!

网友:
有法兰连接的,也有直接焊接的。

网友(2009-06-19):
看你出口时多大的管子了  一般是法兰连接的

网友:
主要看的是压力等级与是否需要经常拆装。
焊接、自密封接头、法兰等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