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inged clevis是什么

楼主(2009-04-23):
最近接到一位客户的询盘,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谢谢大家了
Description       Measurements       Type
hinged clevis                                    SA 17 C
backing roller      30/62*28                NATV 30 PPXA

"We urgently request - not legally binding and free of charge for us - an offer stating.

楼主:
没有人知道hinged clevis 是什么东东么? 高手们帮帮忙啊

网友:
杆端关节轴承。

网友:
参考下图:

网友:
我觉得欠妥

网友:
backing roller      30/62*28                NATV 30 PPXA

查出来是SKF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有学了不少知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看hinged clevis,版主说的没什么错,但具体到型号了,那没什么可说的了。SKF同样有这款轴承,要不版主找找贴个图来。

网友:
不等版主帖了,技术上的事就得说清楚。

网友:
WOWOW!

Fairplay! 看来还是要等VIVANTING和客户确认了!

网友:
Clevises are mechanical junction components,
suitable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static loads
according to DIN 71752 and indicated in the
dimension table. They can be identified by
the thread and relevant pitch. Every type of
clevis has its pin, with eventual split pin or, as
alternative, the spring clip. These accessories
have the function to connect the clevis to
the mechanical part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force.

网友:
呵呵。有点意思。
静候楼主来裁决一下。(客户是上帝嘛)

楼主:
我正在和客户确认,等待他的回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