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 螺纹孔新的显示方式

楼主(2009-04-23):
如图,这是3D螺纹孔,宽度为0.05的圆环拉升切除,这种特征的好处就是装配体上比较看的出,而且转换成其他格式也可以看出这是螺纹孔,虽然出2D图纸时会不认识,不知道哪些三维软件有这种功能...

楼主:
一般的3D软件都可以做出来,但有没有直接就做在螺纹特征里的呢?

网友:
同意以上两位的说法,基本上3D软件都可以做到的,有没有其他快捷一点,不过也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