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这2内孔的同心度?

楼主(2009-04-23):
请教大家,在机床装配现场中,有2个800mm内孔  ,间距1米,如何测量2内孔的同心度,谢谢大家的详细指点

网友:
好大一個內孔,找1米長尺(確定上下平行度OK),
然後置於兩孔等高位處,利用水平儀調整。

网友:
这个是同心度的说法吗?同心应该圆心在同一点把,两孔相距1m能同心吗?

个人见解

网友:
同意楼上WSSMJF的说法,两个相距1M的孔不存在同心度的说法,那应该叫位置度
同心度应该是两个同轴的圆

楼主:
谢谢,大家指出,我叙述的到底叫同心还是同轴,我还真不懂,只要大家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能指点就可以了,感谢2楼的回答,你用1米長尺,和水平仪,定位,只能保证2个孔的轴线平行,但同轴还是无法保证,

网友:
2个800mm内孔  ,间距1米,

800mm是直径,还是半径呢?

间距一米是指的径向间距一米还是轴向间距一米??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用普通缝衣服线在两孔四周拉一下,目测看看,不过精度不高。
如果是龙门镗床一次性加工的,精度差不到那里,主要看机床的精度。

网友:
楼主弄个图来看看

网友:
不懂 学习一下

网友:
没有遇到过,帮你顶一下!

网友(2009-12-25):
一头雾水,晕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