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磨的超出公差0.5,几十件产品如果报废...救命!

楼主(2009-04-23):
我们生产了材质为SUS304的小盒子,其中有一个22.23的圆(公差0.127mm),员工在修理毛刺时不小心将其圆磨的超出公差0.5MM(有的成椭圆)。

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修(几十件产品如果报废公司扣员工的钱不少呀,请高人指点)。见图已补焊过。

网友:
孔冲出来的吗?补焊的效果确实不好,跟楼主一起等待高人~~~

网友:
你可以先可以冲个50丝的半圆环,在焊接打磨

网友:
我感觉应该先把孔堵上,再处理..建议

网友:
不知道你们的板厚是多少?用压延孔大的部位试试。

网友(2009-06-06):
你可以先可以冲个50丝的半圆环,在焊接打磨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是个好办法

网友:
不知道你们的板厚是多少?用压延孔大的部位试试。
引用 网友B:

0.5差不多可以压的过去的。喷上漆 还比较美观

但是我觉得这个孔是个装按钮的,似乎没有这么高精度

网友:
不用考虑了,报废吧

按这种公差要求,就算孔修补好了也没用啊。接着还会有平整度的问题了哈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先跟 客户联系一下 看他们是否能接受,能接受最好了,
  这个有的孔 要求并不是很高的,。
     有的时候客户是可以接受的饿。

网友:
没法弄,只能找客户勾通,修毛刺怎么会修到圆形上呢

网友:
跟客户沟通吧,楼上有朋友提高可能是装按钮的,要求不一定有那么高,虽有道理,但一看外观,就很可能被拒

网友:
这个可以先冲与圆孔适合的圆片用氩弧焊焊上后抛光平整,在用激光机从新切割圆孔。

网友:
挤压.靠塑性变形弥补

网友:
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先和客户沟通,看有什么补就的办法。不要忙着修改。

网友(2009-07-09):
和客户沟通一下

网友:
先把孔堵上

网友:
用锤子敲啊  50斯没问题

楼主(2009-10-23):
跟客户沟通了,客户要求按照图纸加工,我也在想办法先做一个圆补上去,之后怎样开孔是个问题(考虑到费用不能太高,罚员工的不能太多)

网友:
和客户联络是必须的,首先了解一下这个产品的用途,要对客户负责阿。
另外,这么大公差的孔,应该是装橡胶类的配件,去商量吧。隐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劝改进去毛刺工艺,这个是管理者的问题,怎么能怪员工呢。

网友:
这样的话  还不如报废吧

网友(2009-11-28):
1.开大圆.2.用圆片补上.3.线切割孔.

网友:
(1)扩孔 (2)冲个等内径,外径的垫片(3)氩弧焊上(4)打磨拉丝

网友:
跟楼上的同意见!

楼主:
不管怎样还是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跟客户沟通一下吧,不行的话就只能报废了!

楼主(2010-02-24):
这批产品是出到国内再转出国外的,现在的客户就不愿意沟通,金融危机影响推辞到现在还没有出货,给了我很大的喘气机会,现在决定先焊再放电,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补焊可以挽救,但是要控制焊接变形,

楼主:
防止变形是必须考虑的,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