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两根轴怎么做才能更好一点.

楼主(2009-04-23):
如图两轴.小轴装入大轴轴孔.
两轴装好后,小轴受如图所示反复作用力.就出现下图结果
标示处出现磨损.
小轴上装有轴承,由于整体结构原因,在拆卸时小轴需从一端打出才能将轴承取下.所以若将两轴过盈配合,轴承将无法拆出.
想了好长时间也没想到好的方法,挂到网上,大家帮忙讨论一下.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气缸的鱼眼接头这种结构,在大轴末端可以加个球面轴承。

楼主:
现在两轴之间有小量过盈,孔+0.015/0,轴+0.033/+0.004,可以打进去,两轴之间是不转的.加轴承后小轴和轴承内圈,轴承外圈和轴孔之间的配合还不如这个吧,那是不是全在轴承和轴之间出现磨损.

楼主:
忘记说清楚了,两轴装好以后,理论上来讲两者是相对不动的. 3# LJF青峰

网友:
试用球面滑动轴承如何

网友:
滑动轴承,你这个肯定是有轻微转动的。

楼主:
焊上呢????????、
引用 网友A:
不能焊上,焊上后轴承就没有办法拆掉了.

楼主:
没和大家说清楚,上面两轴之所以会磨损,是因为小轴在1,2两力作用下而不出现相对运动,所以就不能用球面轴承或万向结之类的东西. 安装后如图:
主轴转动,拔叉绕小轴摆动,由于拔叉上作用力很大,所以出现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