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求2008版CAD三维教程

楼主(2009-04-23):
本人现在是2008版三维软件初学者,欲求相关教程,望有资料的人事能够分享分享,本人会万分感谢!

网友:
AutoCAD画三维很简单,想学加我的群53052826.
卡门利达大连CAD教程之AutoCAD三维入门精选
AutoCAD三维入门精选

AutoCAD的三维命令和其它专业三维软件相比,少得可怜,这就让人感觉它的三维功能会很差,其实,
AutoCAD三维完全可以满足大部分设计人员以及企业的要求。

下面,就本人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些经验,来讲一下AutoCAD三维。

AutoCAD的三维实体的实现,主要有拉伸、扫掠、放样、旋转4个成型工具,再加上它的三维编辑工具中
的交、差、并集3个命令。其它常用的还有剖切、面拉伸、偏移面、分割、抽壳等,当三维转二维时还
要用到设置轮廓命令,那么除此以外的其它三维命令基本或很少用。

1.任何一种基础实体的实现,都离不了二维面域,在AutoCAD三维中,二维面域是实现三维实体的基础。
  二维绘图工具中的正多边形、矩形、圆、椭圆命令是自然的面域,可以直接拉伸、扫掠、放样、旋转
  来创建实体。其它的二维工具和正多边形、矩形、圆、椭圆工具一起绘制封闭的图形,再创建面域然
  后得到自己想要的实体。

2.二维面域可以直接进行交、差、并集,也可以通过拉伸、扫掠、放样、旋转得到实体后再进行交、差、
  并集。但,在二维面域中进行交、差、并集时,正多边形、矩形、圆、椭圆命令的4个自然面域必须
  用面域命令创建面域才可以。

3.单个命令:

  拉伸:一个面域即可。

  扫掠:一个面域+一个路径。

  放样:至少2个面域,或加一个路径。

  交集:至少2个面域。

  差集:至少2个面域,当3个以上面域时,先选择的2个以上对象被后选对象差集时,先选择的2个以上
        对象将变成交集。

  并集:至少2个面域,计算后得到共同部分。

  剖切:相当于一把刀将实体对象切开。

  分割:将2个(或以上)不相连的1个整实体分离成2个(或以上)单独的实体。

  抽壳:箱体类钣金时,有时用到,不实用。

  压印:是一种在三维实体上印刷二维图形或文字的方法,压印后二维图形或文字与三维实体成一体。

  拉伸面:将沿实体面的垂直方向增加实体厚度。

  偏移面:将沿原实体的轴向方向增加实体厚度。

  螺旋:作为弹簧的拉伸路径。

  其它命令基本不用。

4.三维转二维,实用命令 建模-设置轮廓,在布局中使用。将三维实体转成PV轮廓线和PH隐藏轮廓线2
  个图层(本身为块)。然后再将此2块复制或剪切到二维图中进行炸开更换图层(实线层和虚线层)。
  这样做有一个缺点,就是图形过大,(见意简单模型还是画三视图较好)但可以用ET扩展工具-编辑
  工具-消重图元,不过,复杂图形做起来也麻烦,我一般不作这步,反正现在硬盘够大,内存够用。

楼主:
多谢指教啊,对于你的答复我非常满意,谢谢你给我提出这么多宝贵信息……

网友:
太详细了,甘辛苦梗系要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