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轴材质选择---请教

楼主(2009-04-23):
哪位大侠出来帮个忙!我想知道球磨铸铁的材料做曲轴一般怎样选择牌号啊?我看到1500r的发动机标定速度可以用QC600-2的,那QC700-2、QC800-2的可以用于速度到什么级别的?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哪位大侠出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2009-07-31):
用40cr钢质的看看呢!

网友:
不知你想用球墨铸铁材料做哪种机型的曲轴,我以前出过用QT600做过通用汽油机的曲轴,不过用球墨铸铁材料做的曲轴强度可能达不到很好的强度要求,后来基本都改为40Cr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