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带槽角度问题

楼主(2009-04-23):
近期在做图纸校对中发现一个问题,和部门里几位工程师讨论了一下,意见不是很统一,问题是这样的:
      普通V带传动,传动比1:3,小带轮基准直径%%C110,槽形角度34度,槽间距19;而大带轮槽形角38度,间距19,我自己长期以来都以为:用一条皮带吧,两带轮槽形起码应该一致,接触充分,保证应有的摩擦力,应有的传递功率;而那两位老师傅说应该是这样的,小带轮槽形角度比大带轮槽形角度小4度!目的也是保证足够的摩擦,和应有的传递功率
       到这里,我有些迷惑了,请教前辈解惑,谢谢了!

网友:
你这个大皮带轮是主动轮吗

楼主:
是减速的,小皮带轮是主动轮!反之,有什么讲究呢!
  小带轮基准直径%%C110,1460rpm,A型带,包角差不多接近160度,我查了一下手册,这种情况下,单V带传递额定功率P1(1-△P1)=1.61(1-0.17)≈1.34Kw。而用到电机是11Kw,1460rpm的四级电机!
带轮槽开了六条,设计不是我做的,我新来的负责校对,试问:全功率起动会打滑吗?
   最主要的是用一条V带的两端的槽形问题,我本人才疏学浅理解不了!

网友:
还没遇过这样的问题,留个记号,关注中!

网友:
我一向都是按小带轮走,就是保证小带轮包角,然后大的和小的一样.

楼主:
是啊,兄弟,我也是这样处理的啊,都这么多年了,突然被告知来这么一手,人家资历很深的(有些时候,我挺服的),我都不敢反驳,现在我都怀疑自己,否定自己了!希望弄清楚,对错不重要,图个心里踏实!

楼主:
为什么都不屑于我的问题呢,嫌太过简单了?不屑一顾?我无处查证才发问的嘛!
我很急啊,期待高手解惑!

网友:
我的书上是这么说的,角度越小,皮带挤进带槽,产生的摩擦力越大,角度大小与带轮直径有关(但没具体讲有什么关系),看来你们那师父说得有道理。

楼主:
那就是说:小带轮槽形角可以是34度,大带槽形角可以是38度,可是,用的是同一条皮带啊,A型带,支持的槽形角不就是34度嘛,多亏国标里最大槽形角38度,如果有58度可选呢,两边槽形角可以不同,说实话,我真的第一次听说,本来是槽形和带型规格符合,面接触嘛,接触充分吧,规格都不符合,肯定接触不充分不贴合吧,虽然说F摩擦=μN,和接触面积没太大关系,心里接受不了,重要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一直取同槽形角啊,莫非大家都走入误区了!
      这个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看来,我真的要再从头学学基本功!可是,这里的问题,本人实在困惑,无法说服自己,有待查证!

网友:
不能完全相信老工程师就不犯错,你就取同角度又如何。

网友:
你把一根V带弯成大小不同的圆弧再测量一下V带的角度就知道了.

网友:
建议去找一现有设备,测一下带轮槽形角.最好是找大厂商生产的产品,可信度高点.
让你师傅这么一说,我也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网友:
对这个简单问题感觉迷惑的,应该都是学校出来,实践经验不够的年轻人吧。
首先,应该知道V型带的V形角是40°,但这是在V型带长度无限长的时候。
然后,要知道任何杆状材料在弯曲时,在弯曲平面上,其外侧材料处于为拉伸状态,而内侧材料处于压缩状态。
这样,由于皮带为弹性材料,在V型带以一定曲率正常打弯时,从截面上看,皮带外侧受拉,宽度尺寸减小;内侧受压,宽度尺寸增大。这样相应尺寸的皮带轮的槽型角就应该跟着调整,小皮带轮的槽型角就比大皮带轮的槽型角小。具体到实际工作,不可能为每一个尺寸的皮带轮做一个特定的角度,这才有34°、36°和38°的规定。
希望能到现场,按11楼cmx 网友所说,动手再动脑,得出自己的结论。

楼主:
嗯,谢谢害怕伏枥大哥,受教了,相当有道理,虚心接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这也是经验的积累。

网友:
看了上面的评论,学习了,谢谢。不过在小带轮上的皮带由于受到的弯曲应力比较大,使得皮带在厚度方向上的压缩量要较在大带轮测的大,所以,我怎么觉得应该是小带轮的角度尺寸要比大带轮的大呢,至于这个为什么是34度,我到认为是应为在小带轮测的皮带由于受的弯曲应力较大,并且包角的影响,为了保证皮带与小带轮的摩擦力,而人为控制的。我是新手,有错误希望各位帮忙指正,谢谢

网友:
皮带有34度的38度的。

楼主:
皮带有34度的38度的。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把很多人都带入了误区!新国标中(1986年后的),普通V带或是基准制窄V带楔形角只有40%%D这一个标准,我也一直以为V带有34%%D或是32.36.38度的分类,呵呵,我们都停留在一知半解的表层上了!
      伏枥大哥的一句话:首先,应该知道V型带的V形角是40°(自由状态时的截面).让我重新去阅读,理解,思考,顿悟!真的非常感谢他的教诲!

网友(2013-10-10):
这么一个老问题,看来我也遇到了。我的问题是三角形V带,国家标准SPA型带轮直径超过118,则带槽角度选择38度。这个没问题,我也觉得大带轮用大角度,小带轮用小角度。

我的问题是,如果实际使用中,遇到工人吧角度做成了37度了,那摩擦力或者说传递功率是变小了还是变大了?

网友(2014-01-02):
1、这个事情主要和V带变形导致角度变化有直接原因,主要考虑包边v带,包边V带由于模具限制加工出来角度为40°,其内侧没有齿形所以在弯曲的时候容易产生角度变形,这个可以拿一条普通三角带弯曲一下试验一下,在严重弯曲的时候,直接没有了角度。成了两条平行边。
2、在有齿形的皮带中,在弯曲的时候变形量较小,角度变化只有2°左右,为了满足通用皮带传动的要求,一般皮带厂家将皮带角度降低到36-38°。
3、

网友:
角度没有问题,算下他的预紧力和临界有效拉力,就知道他的传递动力能力有多强了,还有算下单根V带的实际功率和总功率的比值就知道用几根V带保险了

网友(2014-04-26):
槽角度和包角有关和直径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