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5.0怎么画渐开线

楼主(2009-04-23):
用UG5.0怎么画渐开线,而且用表达式的方式?我试过,但提示公式总是如入错误,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你的意思是相同的方法其他版本的可以
5不行是么???
我真是没用过5的!
有5的社友有这问题么..

楼主:
其他版本我还没试过。
我在网上也查了很多,也试过,但都不行。
还请社友多 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