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生产线流程---请教

楼主(2009-04-23):
哪位大侠了解造纸厂整个生产流程?
比如从原木或者废纸开始,一直到高档纸出厂。中间都会用到哪些设备?小弟有意学习一下。
最近有客户要我们配套一些东西,但我对整个造纸过程都有哪些设备不了解。
哪位大侠清楚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大流程倒是没有几个,但是相关的设备就太多太复杂了

网友(2009-05-26):
造纸的基本流程
流程介绍:

水力碎浆机:浆板在水力碎浆机内受到撕裂和相互摩擦作用,从而实现纸浆碎解的目的。

打浆: 打浆使纤维产生变形、润胀、压溃切断和细纤维化等作用。通过打浆,可以改变纤维的形态,使纸浆获得某些特性(如机械强度、物理性能),以保证抄成的纸和纸板能取得预期的质量要求。
净化: 净化的目的在于去除纸料中相对大的杂质,如金属屑、煤渣等。净化设备的原理是利用密度差来选分杂质。常用设备:锥形除渣机。

筛选: 目的在于去除纸料中相对密度小而体积大的杂质,如浆团、纤维束、草屑等。

常用设备:压力筛。

流浆箱: 流浆箱是现代纸机的关键部位。其结构和性能对纸页的形成和纸张的质量具有决定形作用。

其主要任务:

■ 能有效的分散纤维。高湍动流浆箱能产生高强度微湍动,可有效的分散纤维,防止纤维沉淀和在絮聚,可有效的提高纸页的强度。

■ 沿纸机横向均匀的分布纸料。(决定纸幅的横向定量分布)

■ 喷浆稳定,确保浆速与网速相协调。(决定纸幅的纵向定量分布)

网部: 纸浆在网部脱水成形。上网纸浆浓度 为0.1?1.2%,出伏辊时纸页干度度为15?25%,成形纸干度为90?95%。由此可见,网部脱水量占总脱水量的90%以上。

压榨部: 利用机械压榨作用进一步脱水提高纸幅干度。同时增加纸的紧度及纸的强度,改善纸的表面性质(如平滑度)。机械压榨脱水在经济上是比较合算的。纸机压榨部多提高1%干度。烘缸部蒸汽消耗量减少5%。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压榨部应尽可能低脱掉水分。采用新式复合压榨,湿纸页出压榨部的干度可达48?50%。

烘干部: 烘干部的作用:

1. 继压榨部后脱出湿纸的水分,使成纸干度提高到92?95%。

2. 提高纸的强度。

3. 增加纸的平滑度。

4. 完成纸的施胶。

压光: 压光机用以提高纸的平滑度、光泽度和厚度均匀性。

取卷: 将出压光机的纸在线卷成卷筒。

复卷: 卷纸机上卷成的卷筒两边不齐,而且纸幅太宽,必须纵切复卷成卷筒纸或横切成平板纸。

包装: 用定量不小于120g/平方米的包装纸卷到卷筒纸上,形成外包装。

楼主:
谢谢“向前冲”
想看到的就是你这样的介绍。

网友:
原木还要切片、煮浆还有的设备

网友:
太多了,很难细说

网友:
我有流程图的,请告之你的邮箱

网友(2009-08-03):
huangry-2008@163.com

网友:
3楼的好人啊。谢谢!

网友(2009-09-11):
有没有现成的图纸

网友:
如要大概的、同时又是系统地了解造纸工艺,可以去找些技校或中专的教材(如造纸工艺与设备),可能效果更好。

网友(2011-12-07):
造纸厂流程,分为制浆和造纸,制浆流程设定是根据纸张品种确定,制浆还按化学浆、机械浆、废纸浆等。造纸机流程相对来讲变化小一点。

网友(2012-01-31):
不同的纸种工艺流程不一样

网友(2012-05-08):
初学!!!!!!!!!!!!受教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2-07-13):
造纸流程设备没有2年时间估计你也搞不清。

网友(2012-10-04):
这个复杂了

网友(2023-08-30):
谢谢向前冲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