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控制?

楼主(2009-04-23):
现有气缸直径50X100气缸1个
控制:气缸轴升出(0.5Mpa)工作1分钟后气压迅速由0.5Mpa转成0.2Mpa继续工作1分钟后气缸复位(0.5Mpa)
说明:气缸工作中气压由0.5Mpa迅速降为0.2Mpa
请各位高手能否出个气路图参考!!!
谢谢!!!

网友:
供参考

1# HDW18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个问题?
在高压转低压时如何排气(溢流)快速达到低压状态!!!
图面所示为二个阀,常闭阀+常通阀,假设上面阀为高压,下面阀为低压,在高压转成低压时气缸内压差只能靠调压阀来溢流才能达到低压状态,这个时间会比较长,不能快速达到低压状态!!!

网友:
3# HDW181 图面所示为:上阀是低压,下阀为高压;另外两阀(切换阀,零泄漏密封)可保压工作。
如果你系统不要求保压工作,可直接加两位三通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照此方法试一下!!!
谢谢!!!

网友(2012-10-10):
最好的方法是采用TPC定时程序控制器来实现,可以选用TPC4-4TD型4路输入4路输出的,采用表格设置、无需编程、人人会用,非常适合你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