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螺纹一定要标出倒角吗?

楼主(2009-04-23):
在机械制图中,画螺纹一定要标出倒角吗?
一直郁闷,加工出的螺纹老是有毛剌外露,说是没标出倒角?

楼主:
自己做沙发吧!

网友:
螺纹没有必要标倒角,除非特殊要求

网友:
按照我以前读书时的规矩,画螺纹就一定要标出倒角,否则图纸就不完整。

网友(点评):
必须的吧,螺纹的倒角还有导向的作用,便于装配

网友:
那是不是这个意思:标倒角就是去毛刺的意思啊~~

网友:
两码事吧,不倒角的地方就不去毛刺了吗

网友:
先倒了角比较好车.我车螺纹都会倒个小于螺纹小经的角...

网友:
一定要标出。

楼主:
感谢大家的畅言,我说的工件也不是很精准的,我们这不标出几乘几就不会去除毛剌,
我现在就是想知道正确画法下的螺纹倒角要标出吗?

网友:
好象图纸上都有标的,也没太追究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
螺纹倒角可标可不标,做的人都知道要倒的。径向比螺纹底径略小,轴向半个螺距,这是规矩。
经常有图纸出来1.5的螺距倒角才0.5,就算按他的倒了还是有毛刺的。

网友:
虽然老师傅加工完通常都会顺手倒个角,但严格来说零件上的所有尺寸设计图纸上都应该标注清楚,说严重点,如果因为倒角没有加工造成装配困难,那肯定是设计上的问题而不是加工的问题。

网友:
图纸要有规范,螺纹不倒角的后果一方面使用安装导向不便,有毛刺就容易擦伤操作者,当自己安装设备被各种毛刺划伤的时候你就知道毛刺有多讨厌,一定要规范,否则安装人员也会背后骂死人的。呵呵

网友:
就楼主提出问题的出发点考虑,我觉得出现问题的主要还在于车间的生产管理,也就是车间主任、代班长对员工管理教育不到位,(加工后去毛刺这应该是常识)。由此可见楼主公司内车间部分员工生产素质不高。当然作为设计、制图者,我们也要尽量将图纸制作规范,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螺纹一般都倒角,否者有时候影响装配,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标准

网友:
我感觉 不用标注   螺纹孔和螺纹在不标注倒角的情况下,都是要 且必须有倒角的,倒角大小为  C*(螺距)
  除了 标注不能倒角的螺纹以外,都是要倒角的。
我也没查相关资料 说错了请大家多多指正  但是不要骂人呀

网友:
我们外加工的图纸上螺纹都画上倒角,但没有标注,做回来都倒过角了!所以这就是加工企业的责任心问题了!

网友:
不标注也可以的,如果图上未标注,按螺纹标准的未注倒角进行倒角。有特殊要求的,一定要进行标注。
但倒角与去毛刺是两回事。不管倒角与否,毛刺一定要去净,螺纹毛刺在倒了角后才容易去干净的。

网友:
加工螺纹后倒角,是使用时便于螺栓与螺母连接,就象销子倒角一样

网友:
不标不行的,要不怎么拧进去啊,毛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