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故障(请教)

楼主(2009-04-23):
图中溢流阀为HY-Hb20
换向阀 改为手动 机能不变 弹簧复位的
电机启动后  操纵换向阀 油缸正常
但是 手动阀复位到中位时 感觉声音异常
嘟嘟直响 声音还蛮大
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大家指教下啊

网友:
机能没变的前提下,手动阀中位响,可能是手动阀复位不好,没有复到理想的中位

楼主:
补充下:
听声音好象是油泵响。
有人说装有蓄能器的系统,有这种响声正常
但声音大了,就有点不正常。
我已经遇到两次这种情况,我搞不清楚什么原因。
会不会跟蓄能器充器压力有关?
再补充下:
即使是 溢流阀 换向阀 换成电磁的
声音依然存在(这是去年在安徽遇到的情况,现场忽悠他们把东西全换了)。
会不会跟卸荷阀有关?
我糊涂了

网友:
感觉是系统没有调整好,具体只有到现场看,也可能是蓄能器充气压力不对

网友:
把溢流阀全松开,重新调整试试.

网友:
很可能是空气的原因,你可以反复试验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