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度测量-请教

楼主(2009-04-23):
想快速测量工件平面度,请教有没有什么好的测量方案  平面度精度要求0.005-0.01mm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测量,但我觉得总体的思路应该是这样的,先找个基准面,在用百分表测量。如果楼主的单位是MM的话,估计就不行了。

这是个人见解!错了不要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你,你说的这个办法不行,精度不够速度慢,百分表测的只是一条线 我们需要测面

网友:
这个精度要测面可以直接用平晶看。快速到底有多快?1秒?两秒?。。。。。。其实二楼的思路也没问题

网友:
把那个面放平板上用塞尺 塞那?

网友:
這個使用三次援量測會比較好些,因為公差過小。

百分錶也是可以唷~轉至側面量測,
最好使用電子式的,避免眼睛的誤差。

网友:
感觉还是平晶好,又准有快!

网友:
快速?0.01mm?工件放在0级大理石平板上,用新购的经检定合格的一级塞尺塞!
看你这图纸,应该是给外企做的,老外比较相信高科技.你用通俗测量方法,他们是心服口不服.你用三座标测量吧!他们会心服口服.

网友:
平晶是什么啊,能不能介绍一下呢。
不好意思我真的没见过

网友:
楼上可以google下平晶图片就好了啊

网友:
同意9楼的说法,还是用三次元测量仪比较好。

网友:
接触式三次元测量形状公差和定向公差精度不高,个人倾向于光隙法。

网友:
0.01的平面度,能用百分表吗??用千分表吧

网友:
我只有直径20mm的平晶

网友:
用气动量仪吧,可以测出实际的平面度数值.,比3座标的效率高多了,

网友:
我厂用的是平面度测量仪,测量的都是0.005的

网友:
谢谢吟啸徐行的指教,
17楼兄,你们公司的精度要求好高啊,0.005的平面度还是第一次听见哦,
不知道你们的产品是用于何处哦

网友:
三坐标吧
  不过 像这样小的平面  只要没毛刺 压伤 磕碰的话  平面度一般都是在0.1mm以内的

网友:
如果测量的量大,可以考虑使用气动量具进行测量,这样工作放入测头就可以在量仪上显示平面情况

网友:
发个图片给大家讲价一下

网友:
这种产品的平面度,不可能是达到镜面的状态吧,所以是无法用平晶进行测量平面度的。

网友:
平晶一般测量面积较小零件查看摩尔条纹数量判断平面度,一般测量可放在大理石平台上用四个千斤顶调平零件对角线,在用百分表测量,但费时.

网友(2009-06-12):
批量大的话,可以用测台,但价格可能比较高

网友:
同意你们的说法

网友:
我也同意

网友:
19楼朋友:0.1也太那个了吧!

网友:
精度有点高了吧

网友:
用千分表和夹具来测吧,不过速度可能不快

网友:
我这里有爱德华三坐标的使用说明书,需要的联系我 QQ 26092424

网友:
我厂用的是平面度测量仪,测量的都是0.005的
引用 网友B:

兄弟,,可否告知一下,, 是何種測量儀,,可以量測 0.005 的 ?

謝謝

网友:
需要的话和我联系,给你们介绍气动量具的测量方案,分辨率可达到1微米。

网友:
請問,Xzgg 兄 ,, ,我有直徑 120mm 平面度要求 0.016mm  ,, 有適合的測量方案嗎?最好是有 3D 圖形可以觀看.

网友(2009-07-16):
我们做过这样的案例,也是在线快速测量,不知能否解决问题。

采用6-8个高精度传感器(0.1um分辨率),固定在专用工装上,倒过来放,用标准器标定。工件测量时压到传感器上,测量软件根据多个传感器的读数差直接评定出平面度。

网友(2009-10-17):
用瑞典发明的泛泰克斯激光测平仪,北京发泰克斯出售的这个EASY-LINK就能达到你的要求,精确度能达到0.001MM。我现在就在用这个仪器,不过就是有点贵,全套售价28WRMB,只测平的售价19WRMB 1# 折腾

网友:
三坐标测量平面度受采点数的影响

网友(2009-12-05):
用三次元啊

网友:
用CMM检测,在1000mm的长度上最小能到0.005mm
1、采用工件基准建立坐标系。
2、手动采集你所需要评价面上的点
3.对采集的点进行构造面。
4、直接评价构造面的平面度

网友:
我没有接触过平面度测量,能否把平晶法和三次元方法说的详细些,谢谢!

网友:
31楼的朋友,气动量具的测量方案可否发给我ligang_lyc@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