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修理毛刺时将其圆磨的超出公差---请教

楼主(2009-04-23):
我们生产了材质为SUS304的小盒子,板厚是1.5mm,其中有一个22.23的圆(公差0.127mm),员工在修理毛刺时不小心将其圆磨的超出公差0.5MM(有的成椭圆),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修(几十件产品如果报废公司扣员工的钱不少呀,请高人指点),见图已补焊过(本来想补焊后再打磨的发现人工已无法将其磨圆,可否有机加工的方法处理),请教高人

网友:
镀一层上去。 不过估计也难的。

网友:
补焊是否会使工件变形啊?如位置度要求不高的话在孔周边压延再铰孔如何。

网友:
用线切割试试,表面上平磨磨下

网友:
我没有什么好办法,帮顶一下吧。

网友:
我友情帮顶一下。

网友:
补焊后,用电火花成型就可搞定

网友:
找个高手焊一下,完了线切割加工孔,最后抛光平面。

网友:
用铣刀铣出来如何呢?

网友:
看那孔的公差 应该不是很重要,可否跟客户沟通下 就~~~

  支持二楼的法子, 就是压延( 可以用手锤敲)  再修圆
这样修复的成本低。

网友:
顶一下!期待最加答案!

网友:
很难啊,期待高手

网友:
这部是钣金件吗  很少见到钣金件公差是那样要求。。。。见识了。
建议跟客户沟通一下, 看看这个东西是用在什么地方的,现在这样是否影响使用。

网友:
同意这个:找个高手焊一下,完了线切割加工孔,最后抛光平面。

网友:
补焊-校正-坐标镗。
友情帮顶一下。

网友:
我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期待高手的解决。

网友:
线切割那要多少钱呀,压延也不行,会引起明显的外观变化,还是更不好看,不好看自然很难说服你客户,还是不要教条了,直接与客户沟通一下,问清楚他一定要报废吗,如果客户提供数据要报废那当然要报废,如果客户故意刁难你那也只好如此了,

网友:
还是与客户沟通一下比较好!胡乱修反而会弄巧成拙!

楼主(2009-12-09):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这么薄的竟然也好补焊

楼主(2010-02-24):
这批产品是出到国内再转出国外的,现在的客户就不愿意沟通,金融危机影响推辞到现在还没有出货,给了我很大的喘气机会,现在决定先焊再放电,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这么薄的竟然也好补焊1 K; t  H5 a2 b. ?! T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么想的,先支持一下

网友:
我也认为补焊后纠正孔形是可行的

网友(2010-04-10):
1.5的SUS304板,不是高手还真不好焊,像照片里焊的样子,恐怕已经有形变了,建议找个高手焊,焊完立即用胎具顶住找平,之后再修圆。总之要考虑下成本,假如你那没有线切割,再去找,修的成本不见得比做便宜

网友:
修的成本不见得比做便宜。出了质量事故,一定要处理,不然下次还会发生同一问题

网友:
不知道 你们是如何修毛刺的,用什么样的方法修成这样,没人想过改进一下修毛刺的工具吗

网友:
多焊点或用锤锻一下,使边部在延展一下,用线切割或冲压一下

网友:
我是新手 我来学习的 帮顶啊

网友:
焊一下,线切割加工孔,最后抛光平面。

网友:
用冷补焊机补一圈   再用磨床磨一下

网友:
可用氩弧焊后,再按原有工艺加工该孔,不过还需要平衡一下成本和收益。

网友:
想知道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 I7 {, `2 ^3 o1.5mm的不锈钢板会有这么高的公差要求

网友:
友情客串。。。学习。。。帮忙顶住。。。。。。

网友(2010-05-10):
位置度要求不高的话在孔周边压延再铰孔使一个好方法。

网友:
建议你还是拿我这里激光切割,呵呵

网友:
不太懂,还是顶一下吧

网友:
那个孔再大点也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