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一个轴类零件几何形状的误差.应该检测它的什么?

楼主(2009-04-23):
请问个位.检测一个轴类零件几何形状的误差.应该检测它的什么?

网友:
圆度,各个台阶面的长度,直径,同心度和圆柱度.
轴承安装部位的表面光洁度

网友:
还有圆跳动等。

网友:
难道你是要测绘零件么?正常的检测内容图纸或者检测工艺卡怎么会没有

楼主:
这是我们厂里的一个考试题目.
检测轴类零件几何形状的误差项是__.
A倾斜度 B圆柱度 C平行度 D同轴度

网友:
你为什么不在开始就把条件给齐呢?

网友:
有图吗?
还是跟各位学习一下把

楼主:
呐请问答案应该是? 6# 扬天测量

网友:
你参考一下四个选项,哪一个是有关形状的呢?一对比不就出来了么?尺寸,形状,位置(定向、定位、跳动)等等,最基本的

网友:
选B,
4个选项都是几何形状误差,但对于你轴类来说就选B

网友:
不要误导,我9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有专门的轮廓度仪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我想明白了答案应该是哪个。B

网友:
学习了 这里处处能学到知识

网友:
一个字还发不出去,,,,,真的选B

网友:
选B啊,圆柱度已经很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