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刀怎么老是打刀尖?

楼主(2009-04-23):
我在数控车上挑内螺纹的时候老是打刀尖,刀的高度在中心线以上0.1MM左右。

网友:
能说清楚些吗?

网友:
如果是焊接刀片,估计是后角过大导致的

网友:
是呀,说的太不清楚了,多大的螺纹,什么材料,转速

楼主:
M30的螺纹,调质以后的45#钢,转速300转。

网友:
焊接刀还是数控螺纹刀片?如果是螺纹刀片的话,转速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