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视图,你能画出零件来吗?

楼主(2009-04-23):
如果您画法几何功力深厚,这道题是不在话下的。

要求很简单——画出它的立体图。
题目是“陕西西安的高伟”提供的。

网友:
如下图所示

网友:
太难了 看不懂

网友:
画的好快啊

网友:
我给你来个简单的,看看根据这个三视图能画出来零件来吗?

网友:
RE: 6楼

错误的画法

网友:
RE: 6楼

想不出来。。

网友:
谁能说出画这种复杂的图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好题目,现在用3d软件画图,是感觉在识图方面退化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画得好棒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你咋那么逗啊,没画出来还贴什么图啊?
你看看我对“气压机”的题这样理解得对不对?

楼主:
再来一个简单的:

网友:
RE: 14楼?

请问是不是这样,我浪费了很多时间

网友:
回13楼

不是这样的,7楼画对了一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视图关系是这样的:

有不符合你6#里要求的地方啊,是哪里不对?

网友:
楼上的你的答案还未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抱歉啊;你真好学!很感动!

网友:
手拉手不是吧。

网友:
RE: 手拉手

原来是右视图,我爆血管了

网友:
呵呵,这个题目不错,我们在学习3D画图的时候,的确不能疏忽基本功呀
画第一个图用了一刻钟,呵呵,后面的还没画

网友:
学制图时有很多这些难题!

网友:
很简单~~~

故意歪一点让大家看清楚,就是一个立方体切掉两个角

网友:
图好像传错了一张,再来个更清楚的

网友:
都怪我没有好好学习今天考试的一个很简单的图都被我话错了

网友:
哎!现在有点都不会画了,好久没有温习了,失败呀·

网友:
看这么多图,自己都崩溃了,大学时最自豪的事就是制图考了满分---100,可现在看这图,一个也画不出来,这退化得也太快了吧。

网友:
很有趣!多来点!

网友(2009-05-23):
对于勤动手着是一种激励。

网友:
如果三视图的比例一致按画法几何学,轴测图的方法来,比较死,但不出以外的话,就能画出来。
要想快点,就得看个人的空间思维了。

网友:
大一学的机械制图,现在大三,开始看题一点儿感觉都没有……

网友:
不过从实际使用中来说,很少用到这么复杂的东西,没必要花太多精力去钻这牛角。

网友:
是啊是啊,现在画图的识图的水平下了不少

网友:
想不出来
水平太差了

网友(2009-08-18):
那個題目跟本就有錯,未見的邊緣要用虛線表示,沒表示完全的圖,怎測功力?

网友:
2楼的好像不对吧、

网友:
太难了,我没弄清什么结构

网友:
看来是得多练习练习了

网友:
二楼的对的。

网友:
这是另外一种画法

大伙 看看

网友:
不好意思  原来楼上的已经解决了  没看到

网友(2009-10-07):
这个图确实有点难度!~

网友(2010-01-19):
一个都没看出来   看来不行了啊

网友:
三维的真是不容易

网友:
有了三维软件,脑子都变笨了。

网友:
不太难,但脑子都变笨了

网友(2010-05-10):
俺不说话,俺来学习。

网友:
太厉害了,佩服佩服,相当的牛

网友:
额,突然觉得自己的3维想象能力还不足啊

网友:
嘻嘻!很好!我觉得按机械制图里面说的!主视图应该用最直观最全面那个!就像用软件画图选择基准面一样!请问是不是啊~各位大侠?

网友:
真是厉害,复习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导入二维图,然后生成三维图的吧,以前看过一个这样的教程

网友(2011-06-11):
挺抽象的。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