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数圆和偶数圆测量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9-04-23):
听说奇数圆和偶数圆的测量方法不一样
哪位高手能说明一下?

网友:
依据加工情况,多数都是奇数圆吧

网友:
LZ是说奇数、偶数圆柱齿轮吧?看测量什么参数。

网友:
没有听说过奇数圆,偶数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奇数圆和偶数圆怎么区分那?

网友(2009-12-29):
呵呵,应该说是偶数棱或奇数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