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缸头法兰的焊接结构是否合理?

楼主(2009-04-23):
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油缸缸头法兰的焊接结构是否合理

网友:
担心挣脱的话再加螺纹连接

网友:
焊接很容易变形的,我倒是担心焊接完了之后 上面的那些公差不能保证。而且焊完了之后两个件的同心度也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 Z5 r( }8 P( {5 _) a
这2个件貌似可以设计成一个零件啊。

楼主:
我是焊接完,再加工内孔的.我想讨教一下焊缝结构是否合理?能否满足强度要求?2楼朋友的建议可行,就是加工成本会上涨一点.

网友:
焊缝结构:如果加工没有问题,就油缸的结构强度和防渗漏性来说是可行的!

网友:
你的法兰上的垂直孔不会与焊缝干涉吗

网友:
一是变形,安装也会带来困难

网友:
如果楼主只是担心焊接的强度能否满足要求,你可以计算一下(一个老头教过我计算公式,一时不知道记在那本书上了)。

楼主:
请问有没有更合理的组焊结构?因为内孔的那道焊缝可不好操作.

网友(2009-06-17):
不知你的油缸是多大的。请问里面怎么焊呢?如果担心强度不够,可以车段螺丝再焊嘛!如果担心密封不好,坡口倒大一点就没事啦!

网友(2009-09-05):
坡口开成60度的吧,开J型坡口我觉得好点,不是搞焊接的,浅见!呵呵!

网友:
1、图中的内部焊缝实现很困难
2、油缸尽可能的不采用焊接结构,只能采用焊后加工,形成比较大的缸筒焊后加工一般的机加工单位实现精度也不容易,大型液压件工厂缸筒有专业的加工机床,精度比较高,因此还是采用螺纹连接比较合适,接触过的德国造油缸基本采用螺纹连接。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合理,在这种加工精度与零件的机械强度及结构的保证下焊接变形量不是很大,但内部焊接是个大问题,径深太深,口径又不大,不利于焊接、填丝,焊接效果不好再加工又是个问题,此外外口焊接,倒角可能大了点,都接近管子的壁厚了,焊丝堆积过厚易造成内应力增大,使外焊缝内的管壁内径发生改变,且根据焊工对焊接的理解程度不同,在这种倒角的焊接结构下易造成虚焊。

网友(2010-04-06):
1。改用对接焊,只有一圈焊缝。。成本会增大!

2。或者干脆不要焊,直接用螺纹连接,比较合理,成本不会增大!只多道密封圈!

3。感觉用了螺纹再焊接,,这种方法不可取!互相矛盾的!焊缝是要少约束,螺纹是增大约束!不可取!!   很矛盾!!!

网友(2012-07-21):
请问楼主,焊后再加工怎么样解决加工死角(清根)问题和加工终点时刀具限位(防止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