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绘图不按比例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23):
同事辞职了,接手了他的一套图纸,电子档的。
这位仁兄画图都不按照比例来,结果弄的我改图、画装配图费老劲了,还老出错。
不知到有没有设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好办法,只能你也辞职,猪肉变得了火腿,火腿变不了猪肉。

网友:
没有比例的图比较麻烦,只有一个办法自己改。

网友:
只图当时的一时方便啊!

网友:
绘图一般不会不按比例画,不然会给自己添乱。也许是交手前按一定比例缩放了。

网友:
如果缩放还好点.不是缩放那就玩完了.

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再重新画一遍.因为改图很容易出错

网友:
建议你把测量比例改成一比一,然后去量他有尺寸的图,换算下他的实际比例,就完事了
或许辞职有原因,交图的时候给缩放了,我这有点小人之心了。
不过我的办法,值的一试。

网友:
没有比例的图比较麻烦,先将比例统一比较好,方便以后的工作。

网友:
你同事是否年纪较大,经验较丰富但电脑可能不咋熟练!
如是这样,说明不习惯计算尺寸链,在电脑上装配一下,行则通过!
两代人啊!

网友:
用CAD而不按比例画图,只能是自找麻烦,那有什么方便而言,电脑辅助设计的优势全丢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