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棒和本体取样的差异---请教

楼主(2009-04-24):
铸造的大师们,我们做熔模精密铸件,再同炉的试棒上做的机械性能没有问题,再铸件上取样做试棒就是达不到,哪几方面需要改善一下,请回答的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当然不一样了,两者的冷却条件和补缩状态不一样,结果会有所不同,这在生产中是允许存在的

网友:
现在一般没有采取本样化验的。

网友:
一定不一样,重要是壁厚和冷却条件的影响,可以看看机械性能测定方法上面的标准。

网友(2009-07-25):
在本体上取样就是破坏性试验,是研制时用的。一般铸件作为验收标准是不现实的。对铸件个体要求高的,应该按照有关标准采用附铸试样。附铸试样的设置,应由供需双方商定,其验收标准也应由双方事前确定。而且附铸试样必须连在本体上,不能掉落。

网友:
由于两者的冷却程度和冷却条件不一样,其机械性能包括抗拉、屈服以及延伸率就都不一样。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试验。

网友:
我前几天实验了一下  两者还真不一样   问老师父 都说是因为冷却时间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