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拉和数控车的区别?车车拉和车拉的区别?

楼主(2009-04-24):
请教:车拉和数控车的区别?车车拉和车拉的区别?

网友:
车拉是什么东西?车车拉又是什么?

网友:
楼主的意思该不会是问拉削与车削的区别吧

网友:
如果是拉削与车削的区别問題可以囬答.如果是请教:车拉和数控车的区别?车车拉和车拉的区别?問題囬答不了啊 @能力有限@

网友:
新名词还是方言?

楼主:
是工艺也是一种以工艺命名的机床。可能主要用在曲轴加工,其他地方使用不太普遍吧。

网友:
车拉和数控车的区别?
指用于加工曲轴主轴径的两种设备。车拉数控车设备效率高,但价格也高。
车车拉和车拉的区别?
指加工曲轴主轴径的两种工艺步骤:车车拉工艺是:粗车削主轴径-半精车削主轴径-拉削主轴径;
                                车拉工艺是:车削主轴径-拉削主轴径 。

网友:
http://www.jd37.com/tech/200711/37812.html
车拉的工艺吧

楼主:
车拉和数控车的区别?
指用于加工曲轴主轴径的两种设备。车拉数控车设备效率高,但价格也高。
车车拉和车拉的区别?
指加工曲轴主轴径的两种工艺步骤:车车拉工艺是:粗车削主轴径-半精车削主轴径-拉削主轴径; ...
引用 网友A:

多些大侠指点,但有一点没搞清楚,拉削主轴颈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多谢9楼大侠。非常有用的资料

网友(2012-04-22):
学习了一下车拉工艺。

网友:
车拉和车-车拉都是加工曲轴用的。车拉因为柔性太差,目前大多被车-车拉替代了。

这是台双刀盘车-车拉机床。
车-车拉是车削与车拉的组合,车削和车拉刀具径向安装在一个圆形刀盘上,切削加工旋转着的曲轴的主轴颈或连杆颈。 这种方法适用于大多数类型的曲轴。 车削工序主要是粗加工,此时刀盘不旋转且切削刃处于工件的中心线; 而车拉刀具进行精加工切削,刀盘通过对旋转曲轴的主轴颈或连杆颈表面进行缓慢旋转的切向移动进行加工。 该方法的优点是在刀盘上可以大量安装使用姊妹刀具以平衡刀具寿命和延长换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