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26E到底是什么轴承?

楼主(2009-04-24):
我想知道spherical roller bearing 22226E到底是什么轴承,spherical roller bearing是球面滚子轴承还是调心滚子轴承?
我从SKF网站那里查到它是球面滚子轴承,而在FAG网站那里查到却是调心滚子轴承,到底是什么轴承啊高手们?谢谢大家!

网友:
http://medias.schaeffler.com/medias/zh!hp.ds/;bKW5ft9hE4S9?pattern=22226E&x=14&y=10
都是调心滚子啊!

网友:
一种轴承,两种不同的叫法而已。

楼主:
版主,那spherical roller bearing翻译成调心滚子轴承么?那球面滚子怎么翻译啊?

楼主:
这个是从SKF的网站上找到的,把22226E归为球面滚子轴承啊,为什么啊?

网友:
球面滚子轴承=调心滚子轴承=spherical roller bearing

楼主:
o 明白了,谢谢一两酒前辈

网友:
调心,可以是求也可以是球面滚子,所谓球面滚子,不过是滚子的形状是腰鼓型的,并不说是完全是个"BALL"啊,还是ROLLER的!

网友:
酒侠在~~基本上轴承的问题都能解决啦~~

网友:
SKF的叫法是球面滚子轴承,FAG叫调心滚子轴承,其实就是外圈的内侧是弧行的

网友(2009-06-05):
都是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
谢谢楼主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
调心滚子轴承,双列的。滚动体是球面的。

网友:
不一样的好不好,球面滚子轴承叫spherical roller bearing,自调心球轴承叫Self-Alignment Ball bearing,前者以2代号开头,后者以1代号开头,滚子和球,在极限转速,承载能力上都不一样,只是都有解决不对中的能力罢了,这两种是不一样的。

网友:
nsk也是叫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
不管怎么叫,使用的人应该清楚,你的转速,负荷是否能和选的轴承相匹配,滚动体是球还是滚子。

网友:
都是一个东东啊

网友(2009-07-06):
拿SKF的来说,自调心球轴承和球面滚子轴承的内部设计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还以为球面是外圈的外侧是弧形的 yun

网友:
楼上说的是外球面轴承是外圈有球面弧形的

Spherical Roller Bearing(调心滚子)不等于SPHERICAL PLAIN BEARING(外球面)

网友:
一般球面滚子轴承是比较通俗的说法.轴承行业里一般都这么叫.
调心滚子轴承是比较书面的说法,很多书上都采用这种说法.

网友:
楼上的专家~~~~~

网友(2009-08-16):
22226E  调心滚子轴承  英文读音请看我嘴形:“ SI FAI RUI KOU RAO LER BAI RING S”

网友:
调心滚子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