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去除“党是不会亏待你的病毒”方法

楼主(2009-04-24):
CAD中“党是不会亏待你的”病毒去除方法,
病毒表现:
、病毒在启动CAD时会弹出一个显示时间并写有党是不会亏待你的对话框;
、病毒在8:0018:00这个段时间内,对CAD画图没有任何的影响。当时间不在8:0018:00之间时,会弹出如下对话框,可能伴随移动命令改变~等情况。

二、清除方法:
第一种:

、关闭CAD(一定要先关闭正在运行的CAD程序)
、按F3键打开XP系统的文件搜索窗口,搜索并删除acad.faslcm.fas文件

XP文件搜索窗口设置如下:

a
.搜索acad.fas文件

b
.搜索lcm.fas文件

注意:

搜索范围一定要选择本机硬盘驱动器 (C:;D:;E:;F

、一定要先勾选搜索选项中的高级选项,将其下的搜索子文件夹项勾选上,否则不能将病毒文件全部搜索清除干净。
第二种:打开CAD,在命令栏中输入下面的命令,然后按回车键也可去除
(while (or (setq a (findfile "acad.fas")) (setq a (findfile "lcm.fas"))) (vl-file-delete a))

网友:
曾经中过招,不过删了

网友:
很好,值得注意.

网友:
网上有专门的杀毒软件,我用过,非常好

网友:
党是不会亏待你的,呵呵,有点意思!

网友:
人民对党满意度有所下降啊,整个病毒出来也打党的旗号,极大的侮蔑,深思哦!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
确实有这种病毒,我们是搞外加工的,外来U盘经常会使我电脑中毒,这种病毒我这边很常见。

网友:
谢谢了,正为此事烦恼呢!

网友:
我出上过这样的当!我下次要小心点!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我用的是盗版CAD,用了一段时间出现许可证过期打不开了怎么办啊?

网友:
我的电脑原来就中这种病毒了

楼主:
大赢家,你下载个与你现在所用CAD版本相附的注册机然后对CAD进行激活,就可以用了
也不会过期

网友:
问题解决了。知道是谁做的吗?

网友(2009-06-17):
这办法不错,我试过了!

网友:
我的也中类似的病毒,但生成文件是acad.sys和acad.fas,搜索后删除不起作用,下次启动CAD后同样生成这两个文件,而且炸开等命令用不成了。请问楼主如何处理?

网友:
党是不会亏待你的,

网友(2009-08-01):
很好,值得注意 来学习学习!

网友:
及时雨!感谢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