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弯用什么模具可以一次折出来?

楼主(2009-04-24):
如题 求助 这个弯用什么模具可以一次折出来?

楼主:
没有人能回答吗?

网友:
说确切点呀~这里用一套模具折三次不正好吗,你要一次成型要做特殊模具的

网友:
可以一次出来

网友:
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干嘛要一次折出来呢?

网友:
可是可以啊
看你 成本啊。。量大的画定模。。

楼主:
生产量特别大

网友:
用专用成型机!

另传一张样品图你看看!
其中的3就是你需要的形状,1是拓展的形状,2是两个3的形状咬合在一起。

网友:
补充:成型机成型速度每分钟8米(8M/min)

楼主:
最好用折弯一次折出来

网友:
一次可以做出来,应该没问题。

网友:
做模具最快哈

楼主:
我们用这个 效果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