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草图绘制的一个基本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24):
各位大侠大家好
本人正在自学SW正在初期有一些问题想请教各位
在二维草图绘制的过程中有点不明白的地方想请人指点一下:我在二维草图绘制中先在上视基准面上画了一个正6边形后转为前视基准面画一扫描线时怎么画不上,只出现绘画的笔,画上了也不在哪个正6边形的中心上,请各位指点一下,我的是SW2006的

网友:
你正六变形的中点不在前视图面上,建议先建基准面,最好六边形在基准面上,就好了

网友:
扫描轨迹的基准面和扫描轮廓至少必须相交.

网友(2009-06-07):
扫描轨迹的基准面和扫描轮廓至少必须穿透

网友:
到目前为止,还是不明白.

网友:
楼主你错了,如果是3D草图你这样画可以,但是普通二维图是只能在一个平面内画的,不能在多个平面内画,你所有的草图只能在上视基准面内完成。哪个版本都一样

网友(2010-04-07):
是这样的!
绘了一个,就是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2010-10-10):
请先结束第一个草图,再画第二个草图!

网友:
同意SHIZG2000的观点,要画两个草图,第一个是轮廓,第二个是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