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个离合器,求解

楼主(2009-04-24):
铣个离合器
三个爪 是要等分的
我 摇 分度头  铣 下来后 发现 是不等分的
郁闷~
谁能帮忙解释 下?

网友:
一/分度头回转中心不直
二/回转盘孔有些许误差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小了?
 不屑 开金口啊?
郁闷`
沙发自己坐~

网友:
会不会是分度头齿轮丝杠等有间隙造成的?可以先把分度头向一连转一个分度,再加工,千万不要回转

网友:
不会是你根本没找工件与分度头的同心吧~~

楼主:
工件与 分度头 要同心才行么?
有点理解不了///
555

网友:
不同心你转动起来就不对称了!

网友:
不知道 你说的不等分是差多少,如果0.5以内就是你的分度头有间隙,再比这个大就是你的技术问题了

网友:
楼主,  必须得找工件与分度头同心的
 当然,你的分度头是用卡盘装夹的话,要是你的卡盘定位精度好的话,  并且你加工的东西要求很低,你以前还找过中心的话,那应该不用找了。

网友(2010-04-24):
不是工件在加工时动力,就是分度头间隙太大了。

网友:
分度头要对中呀...你对了没有?

网友:
直齿还是有斜度的,铣出来看差多少就猜的到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卡爪是分为123的,要有顺序地装进卡盘,你用的时候是不是装乱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