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的倒角怎么画

楼主(2009-04-24):
初学SW,螺母的倒角怎么画啊

网友:
螺母的倒角

网友:
用08打开

网友(2009-06-07):
用倒角特征!!

网友:
画的真好啊,支持一下,希望能,把方法介绍一下。

网友(2009-08-15):
不知道啊          hehe

网友:
这个不难,有倒角命令

网友(2009-12-08):
有倒角命令

网友:
用旋转切除可以做到

网友A(2010-01-14):
用圆拉伸切除,带60度拔模角,而且还要选反侧切除,这个做法非常有创意,简洁高效

网友:
方法都是大家慢慢琢磨出来的,就看哪个方便了。呵呵。

网友(2010-05-20):
dstgfsdafsad卓玩具直十十圩 于

网友:
可以用旋转切除,就可以

网友:
最基本的是用旋转切除,也考虑一下12楼的方法。

网友:
可以用旋转切除,就可以
引用 网友B:

12楼的方法试过,可以。
旋转切除试了一下没成功,麻烦指教~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旋转切除    怎么用 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C:
麻烦发个低版本的好吗?我用的2007打不开~

网友(2010-06-30):
大家没有注意到旋转切除吗

网友:
用倒角命令就可以啊,我也是刚学SW,很不错的软件,共同进步,呵呵

网友:
我一般是画一个三角草图,然后旋转切除

网友:
回复 楼主:

    旋转件的共性是有一个转轴,先定义好轴,再定半径后确定倒角的度数,随之绕轴旋转切除材料即可。

网友:
这也正是我想请教的问题,,谢谢啦

网友:
下图是转切是个对边20的六角倒角!

网友:
人个好用的!不用画!直接去标准库里面找你要的标准件就行了!我的师傅教的!呵呵

网友:
旋转切除,招有的是。还有别的问题吗?自己要多动动脑,想吗!

网友(2010-09-07):
不会我也是初学者,为什么发帖还要有字数限制呢嗷嗷啊啊啊啊啊啊 啊   啊够了吧

网友:
先导角,后六角切切除。

网友:
画个三角形,或稍微改动一下,然后扫描切除就可以了

网友:
用到角的命令就可以了,难道不行??

网友:
这个简单。先拉伸一个六角形。然后用一个三角形去旋转切除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简单快捷, 学习了!!!

网友:
根据螺母实际生产的要求画出草图,用旋转切除命令

网友:
可用“倒角”命令来做。

网友(2010-11-16):
应该用倒角命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圆拉伸切除,带60度拔模角,而且还要选反侧切除,这个做法非常有创意,简洁高效

方法不错!

网友(2011-04-22):
哈哈,太感谢了,弄的我头大啊

网友:
很简单的,用倒角命令。

网友:
在solidwork里旋转切除也是可以啊

网友:
一般标准件
直接调用既可以

网友:
12楼的方法新颖,旋转切除传统

网友:
用倒角命令就可以了啊。

网友:
我一般喜欢用‘旋转切除’命令来倒螺母角。

网友:
用旋转切除倒角也可以啊

网友:
12楼的方法相当有效,学习啦

网友(2011-05-24):
如果你先话圆,就先用倒角命令倒好角,再切除正六边形,如果直接用六边形拉伸,那可以通过旋转切除来倒角

网友:
正好学学,细节也很重要啊

网友(2013-11-10):
好东西啊,正不知道再怎么画呢?

网友:
旋转切除

网友:
直接倒角命令~

网友:
很有用啊

网友:
最简单的,旋转切除。

网友(2014-05-25):
倒角命令是不行的,最简单最准确的方法就是旋转切除.

网友(2014-11-13):
我也是新手啊!

网友:
12l楼的方法最好,今天又学一个

网友:
没太明白楼主意思,可以旋转切除,也可以直接倒角啊

网友:
12楼的确实狠人 啊

网友:
旋转切除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