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校核的内容主要有哪些?

楼主(2009-04-24):
丝杆校核的内容主要有哪些?
谢谢!

网友:
当成轴,主要是从受力角度考虑,我觉得

网友:
扭曲负荷、临界转速、Dm-N值、刚性、热膨胀、基本额定动负荷、基本定格轴向静负荷

网友:
不知道你是侧重设计还是使用啊?

网友:
如果是生产使用的话,就考虑扭曲负荷、刚性一些东西就行了

网友:
轴线直线性、螺距误差、螺纹两侧面的粗糙度等。

网友:
很深奥,看不懂!大家做机械的朋友,有空去中国企友发布你们的供求产品,效果还不错!

网友(2012-05-21):
中径加工梯形螺纹时,由于螺纹的加工深度较大无法采用直进法加工。因此梯形螺纹宜选用G76指令,采用斜进法进行编程加工。名称 代号 计算公式
牙形角 a a=30°
螺距 P
牙顶间隙 ac P/mm  1.5~5 6~12 14~44
c/mm 0.25 0.5 1
外螺纹 大径 d 公称直径
 中径 d2 d2=d-0.5P
小径 d3 d3=d-2h3
牙高 h3 h3=0.5P+ac
内螺纹 大径 D4 D4=+2a

d2
d2=d-0.5P=Ø33-0.473-0.118
小径
d3
d3=d-2h3=Ø29-0.5370
牙高
h3
h3=0.5P+ac=3.5
牙顶宽
f
f=0.366P=2.196
牙槽底宽
w
w=0.366P-0.536ac=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