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螺旋桨的改造---请教

楼主(2009-04-24):
现在的船舶螺旋桨,存在的缺点非常明显,噪音大,效率低是最主要的。小弟试想了一种最新的螺旋桨,不知能不能改善一下该问题。设想如下:用一块钢板,当然是防锈的,拉住两端,并且同时向相反的方向旋转,使其成为螺旋状,以代替传统的翅状螺旋桨。不知道高手认为可行不???能不能给小弟点建议,感激不尽!!!

网友:
……现在的船舶螺旋桨,存在的缺点非常明显,噪音大,效率低是最主要的。……磊磊123 发表于 2009-4-24 20:37

.
磊磊123网友好!
.

船舶螺旋桨噪音大的原因:是因为螺旋桨在水中进行高速旋转的过程中,
桨叶高速脱离原来的位置时,就在原来的位置上形成了“真空腔泡室”(空穴),
这个“真空腔泡室”一旦形成,就会迅速的使两边的水向一起靠拢,
尤如人的两只手在拍手,……。
如果,你能将这一现象消除,噪音就没有了。
.
至于“共轴双浆”结构,你可能是受“共轴双浆直升飞机”的启发。
但那个结构是为了抵消单浆直升机所存在的扭矩现象,而采取的措施,
但所消耗的功率只能是相等或小于,而不会有所提高。
.
syw  090425---08.19

网友:
对此没有研究,你的想法很好,多观察海洋生物的运动,看有没有类似的启发

网友:
我也有个想法,就是在螺旋桨上装一个隔音设备

网友:
太深奥了,有些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元帅的指点
我想说的是用绞龙似的螺旋桨来作为船舶的推动力能带到高效的目的吗?
再次谢谢

网友:
似乎记得好多年前美国禁令日本卖高精度铣床(也好象是磨床)给中国,就怕中国用来加工螺旋桨而造出无(微)声潜艇来。所以本人猜想螺旋桨效率.噪声也许跟曲面形状.精度关系很大吧。

网友:
学学乌贼的流动方式。

楼主:
乌贼~~~
那还叫船啊~~
呵呵

网友:
喷气驱动可以不

网友(2009-06-13):
有必要说说螺旋桨的历史,最早的机械推进为明轮式,富兰克林发明的汽船就是明轮式。后来人们联想到螺丝可以拧进木头,认为用螺丝状的东西放在水中,螺丝旋转当然也可以推动船舶前进,这就在船后加了一个大型螺丝,基本上如楼主所述的东西,这东西果然如设想的一样可以推动船舶前进,但是效率很低,正当人们冥思苦想如何提高效率时,在一次试航时,这个大螺丝突然断掉了,只留下头部一圈螺旋,而且还有几处不连续的破口,样子就如今天的螺旋桨,这时试航的船不但没有因大螺丝断掉而停船,而是突然好像马力剧增一样,船舶飞快前进,人们恍然大悟,仔细研究了这个现象,于是也就有了今天的螺旋桨。
说了这些,我想楼主也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
柔性的效率最高,自适应的,鱼鳍一样

网友:
改成喷水推进,声音就不会那么大了吧

网友:
飞机画的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错不错啊 哈哈哈

网友:
东芝 俄罗斯

网友:
不错 原来还有那么大的学问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的,只能有所提高,现在新的推进技术 是水喷射技术,只能这样,而且现阶段只用在潜艇上

网友(2009-07-16):
不知道这个螺旋桨放入我们爱协林油槽里效果好不

网友:
还不如装两个“鱼尾巴”在船后面呢!如何?仿生机械哦

网友(2009-10-02):
楼上同胞们都没讲到涡流,螺旋桨吧水向后推而获得反作用力时也产生了很多涡流。。。。。。

网友:
据说加工精度上去了就很难被声纳探测到(潜艇的螺旋桨)
不知道噪音是不是也会减小

网友(2010-01-22):
只要是螺旋桨,现有的效率已最高,别去打它的主意了.磊磊123 朋友是不是造船的?

网友:
乌贼~~~
bbs.cmiw.cn那还叫船啊~~中国机械社区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