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不锈钢,切削打卷,滚花效果也很差---请教

楼主(2009-04-24):
公司进了一批日本进口sus303,用数控车床加工时切削打卷严重,缠绕工件导致不能继续加工。请指教。

工件伸出长度35mm外径10-20,机夹车刀,住友硬质合金涂层刀片R0.8 , 0.4 , 0.2,不锈钢专用切削油,s1000-1400  d0.5-2  f0.18-0.25。

加工工件精度及光泽度没有问题,只是切削问题不知如何是好,请指教。

同时还有滚花效果也很差。请教如何在高硬度材料上滚花?

网友:
303的切削性能应该还可以的啊??一般我这里做303材料一个刀片可以用好久的。住友的刀片换下。改用京瓷的试试,pr930材质的。滚花问题也不大的,不知道你滚的是什么样的花,我这里滚50齿\英寸 5毫米宽的直齿,用OSG的轧轮,使用寿命不低于100K.

楼主:
之前的303都很好,什么问题也没有。滚花的条件是什么呀,s,d,f

网友:
哟,还问住我了。我只知道加工直径6毫米和8毫米,其他还真的不记得了。轧机是日本Subaru的。

网友:
线速度低了,转速提高点

网友:
另外换个槽型的刀片试试看

网友:
切深和进给没啥问题,就是线速度太慢了,算你最大20直径开到1400切削才88米,这个线速度除非切HRC30以上的钢件才能断屑。

   按照我保守估计,起码要开到最起码100米以上线速度才行,反正开到150米都不断你拿砖头来拍我好了……工件和机床承受不了又是另外一回事

 1# wangtanling

楼主:
多谢指教,明天上班试验一下。

网友(2013-08-13):
滚花有切削式的呀,有问发我邮件leecnc@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