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加工直径0.7的轴,谁有做过!

楼主(2009-04-24):
无心磨加工直径0.7的轴,谁有做过!用什么型号的无心磨,如果长度是1CM的,一班产量可以达到,精度圆度5um以内

网友:
有这么麻烦么?外头买0.7的精磨棒料,找个割断的机子就搞定了。正圆度2微米也好搞的啊?自己加工0.7的不是那么合算。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不过加工起来也并不难,搞这行的都明白。

楼主:
楼上的两位,没有你们说的那么简单,不是说不能磨,我们现在就在做,是用在手机振动电机上面的,圆度,尺寸,直线度要求都很高,就是磨太慢!

网友:
直接去买0.7的

网友:
楼主, 你这个产品我亲自打过样品,呵呵,是不是一头还要求R头啊?我样品是做成功了的,由于多方面原因没接到这个单,至于做可以跟贴或站内消息。

网友(2010-01-13):
这样的工件很好磨的,砂轮宽度和刀片、刀架需要特殊的,不过由于工件过小会随着水漂,需要挡料装置

网友:
请教楼上各位了,必须要无心磨吗?

网友:
请教楼上各位了,必须要无心磨吗?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 无心磨可以怎么磨?

网友(2010-03-06):
磨的速度是很快的,能保证尺寸精度和 圆度、光洁度等。

用12型无心磨,80mm宽的砂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