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轴头怎么确定尺寸?

楼主(2009-04-24):
机床主轴头怎么确定尺寸?谢谢!

网友:
看你选用的是哪种形式的主轴头
  分为A、C、D型
在这三种下面又分不同的大小尺寸
你这看起来是6号头具体是什么型就要看它的端面了

网友:
查机床设计手册,各种主轴端部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