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川崎K3V液压泵变量系统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9-04-25):
最近手头有张挖机的液压原理图,其中液压泵用的是川崎的K3V112DT,这个泵的流量控制系统(他们叫什么“中心负荷感应系统”)困扰的我不行,哪位前辈,仁兄给我指点指点啊,给咱讲讲透彻,工作原理啊,装配图纸啊,最好有点实物图片!
前辈,仁兄们救咱出苦海啊!搞不明白痛苦啊!

网友:
有K3V泵的照片和泵的原理图,希望能用得上。

网友:
一般挖掘机都是使用这种液压泵,你可以参照你选这个泵的装修手册就可以容易理解

楼主:
感谢英德康前辈,网址,电话都记下了!
屡败屡战,胜利就在于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网友A:
请问这种泵怎么调试啊?请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
分功率控制系统吧?

网友(2010-04-08):
上面那个先生讲的恒功率(压力流量控制)双联柱塞泵的原理图是有很多错误的:1.双联泵出口压力是再出口处彼此影响的,没有接通。2.最上面的带三个台阶的阀芯有三路油,而图中只有2路,显然不对,不细说了。3.流量控制口下面的那个所谓的阀芯根本不存在的。如有疑问请联系我.本人现研究这个,email可以的.QQ也可以75002699

网友:
如果你是川崎的客户,那么你可以向川崎要产品说明书,很详细的!还有就是去新华书店买本工程机械液压元件的书,里面讲的很详细,结构也大同小异。讲的很透彻的。希望继续学下去

网友:
对了,你这个系统图还缺少总功率选择控制的减压阀

网友B:
有一片论文和楼主的要求一样,大家一起学习一下下吧
这里还有一个K3v的详图,是在我们论坛上下载的,这里转载

网友(2011-06-20):
回复 网友B:

无法下载,还扣了我的威望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互相影响压力,还是流量啊?

网友(2011-08-25):
引用 网友B:
有一片论文和楼主的要求一样,大家一起学习一下下吧
这里还有一个K3v的详图,是在我们论坛上下载的,这里转 ...

xuexi le xiexie fengxiang !

网友:
fenshu bugou ....xiwang qidaiziliao

网友:
谢谢! 好资料啊!正在寻找.....

网友(2011-12-29):
10楼的文件我下载看了,只有两页经典,慢慢学,谢了!

网友(2012-01-30):
很好的东西,就是积分不够,下载不了。

网友:
好啊,学习了,谢谢同志们啊

网友(2012-03-06):
我有用过K3V63DT 的,可以和我交流,呵33177792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种泵怎么调试啊?请多多指教  谢谢!

中间体两侧有两个螺塞,调最小摆角(排量),泵两侧分别有一个,调最大摆角。两个伺服阀两侧,调功率的。手机打字很费劲……

网友(2012-08-17):
多谢!非池中。

网友:
先把图片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2012-11-22):
太笼统了

网友(2013-06-05):
我的设计需要用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