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series 21i-mb程序乱走 请教高手

楼主(2009-04-25):
fanuc series 21i-mb  机器是06年的  去年5月份换了块主板 参数是复制原主板的 但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机床偶尔会不按照程序指令工作 会乱跑 不是有规律的 (就是说不定时,有时候走G01突然会走斜线,或者走G02 G03突然走直线)请教高手 是哪方面出了问题 在线等 急

网友:
没见过,个人意见。
感觉像信号紊乱。
检查一下地线,很可能是有电流乱窜到了系统里面。
如果不是窜电,那只能说是系统元件性能不稳定。

wujp

网友(2009-05-31):
查查参数吧

网友:
你可以找厂家做个屏保,是不是你的数控机床不远处有大功率的设备。。。。。入电焊机,空压机。。。。。

网友:
很有可能是外部的 强电干扰吧 !做一下信号线的 屏蔽!接好地线

网友(2009-07-28):
呵呵,那操作时得注意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