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载机的应用技术,谁家最好?

楼主(2009-04-25):
评判厂家装载机优劣应从综合数据来分析,例如:环保,行走及工作机构的效率,操作舒适程度等。否则指明道姓评判哪家装载机优劣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各位大侠是否能从装载机各项技术应用的经验方面交流一下,评价各自优劣:
以环保为例,目前都汽车采用国III或国IV的发动机,电子控制。发动机燃烧充分,车辆行走变速与发动机油门联动,实现整机节能控制。
目前在国内工程机械很少用电子控制的发动机,多数还是采用机械控制的发动机。为了达到环保要求,不少企业都在搞电子油门,实现发动机怠速节能,或整机节能控制。目前各厂家装载机的电子油门有采用DC步进电机,DC伺服电机的,机械液压反馈的,电液比例伺服反馈的和机械液压与电液比例控制的。
DC电机的油门成本低,结构和安装简单,缺点是断电或电子故障时不能自行复位(即:复位到发动机怠速)。
液压油门种类较多,具备断电或故障自行复位功能,安全性能好,进口装载机应用较多。

网友:
……目前各厂家装载机的电子油门有采用DC步进电机,DC伺服电机的,机械液压反馈的,电液比例伺服反馈的和机械液压与电液比例控制的。……

引用 网友A:

.
英德康友好!
.
我将你的上面那段话进一步明确细分,你看对否?

目前各厂家装载机的电子油门:
A、有采用DC步进电机控制的。
B、有DC伺服电机控制的。
C、有机械液压反馈控制的。
D、有电液比例伺服反馈控制的。
E、有机械液压与电液比例控制的。
.
//*************************************
你在一楼还提到:
DC电机的油门成本低,结构和安装简单,缺点是断电或电子故障时不能自行复位(即:复位到发动机怠速)。
.
我要问的是:如果断电或电子故障,DC伺服电机不也是不能自行复位吗?
.
syw  090426---06.55

楼主:
.
英德康友好!

我要问的是:如果断电或电子故障,DC伺服电机不也是不能自行复位吗
引用 网友B:

细分很清楚,谢谢开门造车友关注。
关于你提出的问题,我想应该是的,但也有例外。我见过国外的伺服电机驱动器上装电磁离合器的,断电后电磁离合器在片式弹簧作用下释放,驱动器主轴由外部回位弹簧驱动下复位。
所以,在设计发动机电子油门时,应考虑到断电复位的功能,或称FAIL SAFE即故障安全自保功能。对于工程机械的发动机油门控制更是如此。

网友:
中国的装载机产能过剩,厂家想尽一切办法压缩成本,然而利润还是非常小或者赔钱在造,品质肯定受到影响。

网友:
自复位电子油门是装载机不错的选择。

楼主(2009-11-27):
中国的装载机产能过剩,厂家想尽一切办法压缩成本,然而利润还是非常小或者赔钱在造,品质肯定受到影响。
引用 网友C:

近来不少厂家在开拓海外市场,国外客商从观看到关注,从买便宜到主动要求工厂升级改造。
最近应邀在几个厂家做了调查,用户普遍感到国产机械质量在提升,对于升级技术要求很多,但归纳起来三条,操作舒适,控制准确,节能。看似简单,我们还是听听厂家的细述吧。
1,操作舒适:有些厂家采用动力换挡变速箱,有的采用手动拉杆,有的采用电子换挡手柄。但在操作行走换挡时,都会感觉变速箱换挡有冲击,一档还好,升挡以后有明显冲击,伴有停顿感。

2,控制准确:目前厂家多数时液控多路换向阀,在操作液压手柄时,空行程较大。若用于辅助机具时,微动较难控制,效率低。

3,节能:多数厂家节能技术运用较少,从看到的情况看,节能技术局限于怠速节能,即:在工作手柄回到中位时,发动机自动回到怠速位置。重载控制,即:在摇杆推到极限位置时,发动机油门开度最大,最大发挥发动机功率。上述技术与国外同行差距较大。

工程机械的网友应都有同感,欢迎大家讨论,为中国工程机械走出国门请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