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用3个伺服马达能不能搞定?

楼主(2009-04-25):
厂商要求做一个用4个感应器来对圆盘进行感应的装置,待感应圆盘直径从580~1560不等(即中间还有很多直径规格)。详细见DWG或JPG附图。感应的工艺要求为:感应器距离待感应圆盘的外径约20MM,感应器靠近待感应圆盘端的中心距离125MM,且感应器轴线要经过待感应圆盘的中心。

我的初步设想用3个伺服马达,即升降板上固定一个弧型轨道,4个感应器分别固定在弧型轨道的4个滑块上,4个滑块上面设置可以沿待感应圆盘的中心前/后移动的导轨。即升降运动一个马达,沿弧型轨道摇摆运动一个马达,沿待感应圆盘的中心前/后移动一个马达。

由于升降运动只驱动升降板,所以一个马达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摇摆运动和前/后移动都要求用一个马达带动4个感应器进行相应的动作,这个难度比较大,到底能不能实现?或者大家有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法?谢谢!!!

ttt.dwg

网友A:
感应器距离待感应圆盘的外径约20MM,感应器靠近待感应圆盘端的中心距离125MM,且感应器轴线要经过待感应圆盘的中心。

这段是什么意思,待感应圆盘直径从580~1560不等,那这里的中心距怎么能确定下来,是不是安装在待感应盘的两侧而不在圆柱面?

楼主:
感应器距离待感应圆盘的外径约20MM,感应器靠近DWG或JPG附图端的中心距离125MM,且感应器轴线要经过待感应圆盘的中心。

这段是什么意思,待感应圆盘直径从580~1560不等,那这里的中心距怎么能确定下来,是不是安装 ...
引用 网友A:

感应器距离待感应圆盘的外径约20MM是两者不能接触,待感应圆盘是底面平齐且居中定位的,其实你打开DWG或JPG附图应该可以看的比较清楚的。

网友:
dlll 网友好!
.
图看了,也理解了你的意图。
采用“闭环组成的绳、盘牵拉结构”,既可。
.
找一个“指针式半导体收音机”拆开看一下,那里面的调台用的指针式指示机构,就是你要的。
.
你将“四根闭合线”放在一个同轴上,用一个电机带动让其正反转既可。
.
syw  090426---08.22

网友:
syw开门造车 前辈的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4楼的建议很好

楼主:
dlll 网友好!
.
图看了,也理解了你的意图。
采用“闭环组成的绳、盘牵拉结构”,既可。
.
找一个“指针式半导体收音机”拆开看一下,那里面的调台用的指针式指示机构,就是你要的。
.
你将“四根闭合线”放 ...
引用 网友B:

开门造车元帅好!

不好意思,没有见过指针式半导体收音机,根据“闭环组成的绳、盘牵拉结构”字面理解画示意图,这个应该是实现“前/后移动”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如果是示意图这样可能有问题,因为闭环绳只能绕在感应器上方的轴上(下方是待感应圆盘没有空间),感应器上方距离随着待感应圆盘直径大小不同(直径越大距离就越小,如1560直径的距离约156.92,而580直径的距离约205.58,见CAD图纸,其实就是夹角不同,580直径的为70度,1560直径的为27度),导致闭环绳无法张紧。且闭环绳靠摩擦传动可能打滑,导致4个感应器移动距离可能不一样?

1ttt.dwg

网友:
dlll 网友好!
.
将四个传感器分别安装到四个滑台上,将滑台放在滑轨上,
用带张紧器(既弹簧)的闭环绳,緾绕到同一根轴上,既可。
.
syw  090427---05.30

楼主:
dlll 网友好!
.
将四个传感器分别安装到四个滑台上,将滑台放在滑轨上,
用带张紧器(既弹簧)的闭环绳,緾绕到同一根轴上,既可。
.
syw  090427---05.30
引用 网友B:

开门造车元帅好!

因为前/后移动距离至少要600(最大直径1560与最小直径580差的一半再加上安全余量),用带张紧器(既弹簧)的闭环绳可能行程不够,导致弹簧会卷绕到轴上。另外我忘记说明了感应器价格比较贵,厂商说要3万多(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就是绝对不允许与待感应圆盘接触碰撞的。采用闭环绳靠摩擦传动可能打滑,导致4个感应器移动距离不一样,可能造成感应器与待感应圆盘碰撞。

其实我最早的方案和元帅的有点类似,见附图,采用同步带传动,但是遇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需要张紧,另外一个就是同步带与带轮会存在一个角度(即带轮轴不是平行的),传动不可靠。

接着我想利用“连杆铰链机构”来实现感应器同步前/后移动,想推动一个感应器而带动其它的感应器一起同步动作,试了很多种都不行(无法同步),这里贴出其中两张图片。

后来我想利用增加弹簧实现同步,见“连杆铰链机构2 (加弹簧)”这张图片,用两个完全一样的弹簧,弹簧一端都固定在销钉上,另外一端分别固定在各自的滑块上,当弹簧的拉力远大于滑块及固定在滑块上的感应器等的重量时,销钉会自动位于两个滑块的中间(因为只有这样两个弹簧力才会平衡),这样就实现同步,即只要推动一个感应器就会通过连杆铰链弹簧机构带动其它的感应器一起同步动作。

但是这个靠弹簧实现的同步动作不是刚性的(即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还是可能有问题),且感应器价格比较贵容不得半点闪失,但是我觉得用连杆铰链或类似的机构应该可以实现同步,所以我才发这个贴子请教大家的。元帅看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谢谢!
连杆铰链机构  (加弹簧).jpg

网友:
dlll 网友好!
.
帮你设计了一个“辐射状的传感器导轨”和“传感器滑台”。
“被测圆盘”就直接放在“辐射状的传感器导轨”上。
.
由于“传感器滑台”前端有一个保护沿,此能保证传感器不与“被测圆盘”
接触碰撞.。
.
我还是想用细钢丝绳。复印机和扫描仪上的那个移动感光镜头的结构,
用的就是绳盘结构。精度要求非常高,决不会打滑!
.
syw  090429---03.45
.

.